求救~~我的千兆网卡完蛋了吗???!!!

楼主(2008-06-02):
我的板载网卡是RTL8168/8111的,前两天被雷劈了后就出现网络电缆没接好的字样,查看硬件设备管理显示这个设备运转正常,装了独立网卡能上网说明就是板载网卡出问题.我想请教站里的高手,出现这种情况板载网卡的芯片是烧掉了吗?
芯片
板载网卡

网友:
雷电一般损坏滤波器,先换换滤波器试试

网友:
徐师傅,你好!滤波器是不是就是主板那个网线的插座那里?谢谢

网友:
是不是那个小小的黑色的像是小变压器器的东西?

网友:
说明你的网卡被打了啊~~~~

网友:
我看你的网卡应该是好的,因为它都能被系统识别,仔细看一下接口部分,有没有变形或脏了什么的,造成接触不好,也有可能呀

网友:
我想问个问题:
所谓的滤波起可不可以代换????
可以给我回复吗?

网友:
一般雷击的话不是网卡坏就是IO坏哟!做好心理准备吧!

网友:
我都觉得是RTL8111B坏了,滤波器好像没有问题,RTL8111B通电后摸着很烫啊~~~
麻烦~~~

网友:
滤波器都可以代换的,都有6对脚,大的小的代换都成功了的

网友:
你摸 一下网卡芯片是不是很烫,是的话就烧了,趁早把芯片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