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无复位

楼主(2008-06-02):
修一块被雷击的P4板子,把网卡打坏了,换个新的也不行,一查,PCI无复位,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南桥挂了啊?不是该怎么查啊?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7414门试下吧!要测一下是全板没复位还是局部没复位 呀!

网友:
对要先量一下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局部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只有pci无复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都可以点亮,就PCI无复位啊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7414门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