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 无法进BIOS,

楼主(2008-06-02):
开机进不了系统,用户用得好好的关机的,第二天开机到LOGO就不动了,按F10无法进BIOS,换了硬盘也无法进系统。

已经重新刷了BIOS,还是不行,又做了南桥,还是不行,不知道还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检查内存,是内存不过,最后加焊内存条,,不行对内存打阻值看是否北桥的部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