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P800-VM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8-06-02):
我的主板接上CPU隔壁的辅4针(12V)电源后,按开机键CPU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整台机没任何反应,如果没接上那个辅4针的,可以点亮主机,但显示器什么反应也没有,BIOS自检声也没有,开头以为是电源问题,换了一个后仍然这样,主板芯片组是865G,用了一年多,求教。

网友:
CPU供电管短路 建议送修!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听说挺难搞,有些是换一次烧一次

网友:
楼主既然这样的问题都问了还是送修吧!摆明了CPU供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