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奇怪电脑,求助

楼主(2008-06-02):
同学一奇怪电脑,重装系统后很慢,很卡,怀疑是主板问题,求助大侠们帮忙
电脑
重装系统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的,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装的系统不好,建议,先把内存条重新拔插一下,或重新换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安装一下。

网友:
硬盤檢測過了嗎!如果有玦道也是這樣的故障

网友:
一些菜鸟装系统,用的又是Ghost的版本。(懂些软件程序的人都知道Ghost的版本坏处)
更有的人安装系统后不安装硬件驱动直接安装应用软件使用了。
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优化系统的
要想系统运行稳定跑得快,上面几步是少不了的。

网友:
建义先用原装系统装一次看看,要装上正确的驱动!!!!!

网友:
因为主板故障引起电脑速度慢的情况我还没遇见过,遇见最多的就是硬盘
(排除软件原因)

网友:
下次请楼主把问题说清楚一点啊,替换部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