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检测卡显示C1

楼主(2008-06-02):
815主板检测卡显示C1,供电,时钟,都正常,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
1:好好清理下内存槽,用洗板水洗干净,不好就换掉
2:刷BIOS

网友:
解决

片选接地就OK,一切正常
谢谢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片选接地?   怎么接的啊?..........请教了~

网友:
有跳线,你跳一下。。。。。。。。。

网友:
谢谢了,以解决

网友:
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2009-05-06):
我的一块zc:865pe主板,检测卡显示c1 内存槽洗了,内存也换了几根,cpu座了也洗了,都没解决。测内存槽上的电压发现原1.25v的变成了1.52v,2.5v的变成了2.75v请问各路高手,这个电压正常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电压升高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