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问题。

楼主(2008-06-02):
一块华擎VM-800的主板。经常蓝屏。内存和硬盘都换过。还是一样。所以。怀疑是主板问题。经测内存时钟电压偏低。才1。2V。请问正常吗。如。不正常。该怎么修。谢稿

网友:
应该是正常值

网友:
那请问老大.还要查哪些地方呢.内存供电有2.5V

网友:
我看不一定是内存这方面的事,看CPU的供电,散热,电源等

网友:
蓝屏的板子故障范围非常广
到新手区和专题区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