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边的供电上管FR3707Z可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楼主(2008-06-02):
主板通电即断,发现是CUP旁供电上管短路,换了两个其他型号的上去都一下就被击穿了,想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
换上去一下被击穿,不光是上管问题,还有可能是下管,电源管理IC有问题。

网友:
通常VCORE的mosfet都要换掉,至少也要换一相。

网友:
IC型号是?重点查IC.换掉坏的那一相供电,上下全换

网友:
电源管理I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