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26,自动关机--已解决

楼主(2008-06-02):
有一块SIS661FX主板,开机能正常加电,主板诊断卡跑到26就不跑了,然后自动关机,重新开机还能加电,故障复现,检查CMOS电路都正常,看网上有人说这可能是硬盘错误,但我都没插上硬盘啊.这种情况有哪位遇到过吗,小弟初学,有点转不过弯来了,请高手指教

刷BIOS时,还是自动断电,用编程器刷BIOS,放回主板后,故障排除,谢谢大家

网友:
确认散热、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还有你的板是清洁的),那就先刷下BIOS。

网友:
测一下供电芯片的电压,可能是供电芯片的问题。电源保护,自动关机。

网友:
检查下BIOS芯片各脚是否有虚焊,没有就刷下BIOS,我有几块板都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嗯,我现在就试试,先刷BIOS.主板我请洁了,上面一点灰尘也没有

网友:
刷BIOS时,还是自动断电,用编程器刷BIOS,放回主板后,故障排除,谢谢大家

估计你和“建设者-小强”应该是同一个人了。我觉得老老实实“经营”一个ID也许比你这样“东一枪西一棒”的好,你说呢?

网友:
请问,你的主板是集成的显卡还是不集成的啊!!
如果不是集成的话,这种情况你就上显卡,看看还掉不掉电了啊?就遇到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一插上显卡就不掉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