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鼠标问题

楼主(2008-06-02):
一块845GV的杂牌小板,键盘鼠标的电压正常,开机在bios里可以用键盘,但进了系统后,键盘鼠标都不能用,请问老师,这是什么问题啊????换了鼠标键盘口的排阻,排容,也换了I/O,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软件的 问题。。。。。。。。。。。。。。。。。。。。。。。。。。。

网友:
尝试BIOS恢复默认值,重新刷写BIOS。

网友:
重新刷写BIOS,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