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m3主板usb怎么连接

楼主(2008-06-02):
usb有三排,是不是品牌机用的我这个用起来不方便阿

网友:
或者有什么办法测对地阻值吗

网友:
上精英下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
一般情况下,USB四根线的排序均是红白绿黑,对应为VCC、DATA-、DATA+、GND
只要找对VCC和GND就不会烧的

网友:
精英说明书没阿我的是km400-m3的精英网上的只有m2接法不一样的可以用对地阻值测吗

网友:
用表测呀,供电脚一般有保险,接地脚更好找了.其它两个挨着供电脚的是白线,接地脚的是绿线呀.有点基础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用表测各针对地阻值,找到地线,然后按照红白绿黑的顺序插线就行了。

网友:
量哪个针脚有5V,上面就插红线,量哪个针脚接地,就接黑线。排列顺序一般为红、白、绿、黑。接好了一般能用了,如果认不了吧白绿线调换一下位置就行了,不排除有些老型号的主板存在红、绿、白、黑的连接顺序。

网友:
你那块主板可能是USB1.0的标准,前面有三根,空一根,还有一根,顺序应该是红,白,绿,空脚,黑,另一根是黑,空脚,绿,白,红,

网友:
开机用表量先找到电源和地,其余就好办了.

网友(2008-12-02):
能上图说明就最好了~~

网友(2009-01-05):
答案
  1   2    3    4    5   6   7
  |     |     |     |     |     |     |
  |     |     |     |     |     |
  8  9    10 11  12  13 14

1(+)--2(-)为HD LED
6--7 为RESET
8(+)--9(-)为PW LED
12--13为PWR ON

网友:
这种线的接法呢两排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倒向排的,不信你用万用表测测,中间那排不用接,就只接两边就行了,但那一头是VCC呢,你就要看主板的标志了。如果你把USB那个图拍个大点的,清析点的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接。

网友:
是联想的板板,中间缺针的那排不考虑,下面两排和普通的是一样的,接普通机箱按普通接法,接这个板子的原装机箱白绿线是反的,因为原装机箱前置那边也是反的,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一般都是 V+ D- D+ GND顺序

不通电用电阻档找出接地GND,
通电用电压表找出V+(5V)
按顺序插就解决了.不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