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晶屏碰碎了,能否修,能配到些屏吗?

楼主(2008-06-02):
一个液晶屏碰碎了,能否修,能配到些屏吗?要多少钱?

网友:
不能修,只能换,找个同型号的换

网友:
不能修,只能找二手的凭换了,17寸的600-700,19的700-800。

网友:
胼
还值一点钱....................................

网友:
这种小屏一般在500左右吧。

网友:
屏能配到
但一般都是有屏后 找通用板来配 很少有板去找屏来配
一个屏太贵 不如买个新的显示器 这样还有保呢

网友:
谢谢大家了, 如果价钱在500左右是可以接受.但我找了几家有货的,都是天价一千多了.且还没得保.

网友:
我想他们说的价格都是批量的价格,只买一块是拿不到好价格的,买屏时别忘了看屏的接口,跟你的能不能配上,买错了还得换板子的!!

网友:
这个小屏价格这么高啊。工业屏利润大。我看了一下。最便宜要1100

网友:
屏找板好找,板找屏却难

网友:
是的我同意你的观点屏找板好找,板找屏却难

网友:
一个屏太贵. 不如买个新的显示器 了.

网友:
找一个旧屏不如换一台新的要合算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