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掉电问题,请教高手!(最后换板了,出1802错误,已解决)

楼主(2008-06-02):
我接手一台IBM T40笔记本,据客户讲,是因为把水泼在本本上,现在屏幕点不亮了,外接显示器有显示。我检查后发现是屏没有供电,修完后,屏亮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刚开始的时候,本本能启动的(修之前,只是屏不亮),现在是开机后,屏幕显示IBM的LOGO后,进入下一个画面的时候,喇叭响了一声就掉电了,重新启动,按F1,也是即将要进入BIOS设置菜单的时候响一声就掉电了,CMOS放过电、内存换过,故障依旧,请哪位师傅能给一点思路,不胜感谢!

维修过程:后依客户要求,给客户换板了 ,我就讲讲换板以后碰到的问题,将主板装好后,把无线网卡插好,开机出现:
ERROR
1802: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
进不了系统,这个问题对于高手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我讲出来希望对新手有点帮助,

解决办法:
下载1802文件

解压后直接拷贝在系统下(我的分区是FAT32格式)
在DOS下 运行1802.com,关机, 然后装上无线网卡就OK了

再次感谢回答问题的朋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北桥,可能还是进水造成的

网友:
保险-------------------------------
                保险断了不会进去开机画面的

网友:
看看62501的10欧电阻。

网友:
先放在烤箱里烤烤,再说!

网友:
主板上电源部分出问题了,跟桥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仔细测量电源部分,或者用手摸电源部分的芯片,掉电前应该有某个芯片发烫,应该是进水导致的断线

网友:
掉电故障范围广了:
1:查CPU供电电路
2:查内存和北桥供电电路
3:笔记本隔离保护电路,比如:保险,二极管,场管等。

网友:
水进在什么地方了?  我遇到的南桥下面有水腐蚀就会这样  建议楼主先把屏去掉 外接看看  或单点裸板看会不会掉电 再进一步判断

网友:
TP62501旁边有三个升压的二极管,D57、D66、D64。其中坏了一个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D64的上端应该有24V电压才是正常的

网友: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水泼在键盘的左上角了;
裸板点了,用外接显示器,故障依旧,

网友:
对查一下CPU或待机电路看看怎么样

网友:
感觉应该是CPU供电电路的某个电容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