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NF4X VER 1.4A跑44

楼主(2008-06-02):
七彩虹 C.NF4X VER 1.4A跑44问题会是在哪边因该怎么检测
问题

网友:
是不是桥的虚焊 应该是桥的问题 板子不好搞呀

网友:
是开机就跑44,还是跑到44停住?
一般44都是乱码,如果开机就显示,就按FF来修。NF4的板,BGA虚焊的居多,仔细检查

网友:
BGA虚焊的居多。。。。。。。。。。。。。。。。。

网友:
大部分是桥的问题,重点检查虚焊

网友A(2008-08-31):
真的加焊好了,呵呵,又学会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