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 家园 SH738行宽不满屏

楼主(2008-06-02):
第一次修阳光牌的显示器,就郁闷住啦!!!显示器行宽大小可调,但不满屏。带有失真现象
求助如何进工厂模式。 按键是四键的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可调行宽但不满屏,看看在高分辨率下,亮度是否暗。如果亮度较暗则很大可能是二次电源问题。

网友:
直接把行幅调整管换掉成功率80%

网友:
先改变一下分辨率和刷新频率.看一下故障现象是否有变化.

网友:
如果是调整柜形大小和枕形失真无任何反应的话,找下有没有TIP122的行幅调整管
更换试试

网友:
按住第2个键不放开机,再放开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