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的2539,是什么东东啊(已搞定)

楼主(2008-06-02):
8个脚的2539,系精英 p4m890t-m2上的集成电路,分别位于网卡,蜂鸣器,24针电源接口旁边。一侧的四个脚(5-8脚)并接到保险丝上,1脚好象是输出,本以为是会是个mos管,但细看发现,2,3,4脚分别和电阻或三极管相联,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搞清楚这是什么元件,不是哪位大师能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通过对另外的二个集成电路的测量,发现原来是个双cmos管.用3055替代其中的一个烧坏了cmos管,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