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雷电过后,本地连接提示电缆没有插好,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6-02):
本人的
笔记本
是戴尔DELL Latitude C840 ,昨晚下了一场大雨伴有雷电,笔记本没有通电,是关着的。只是网线没有拨,今天开机一切正常,就是不能上网,本地连接提示电缆没有插好。在设备管理器里能显示网卡是3COM 3C 920。请问网卡是不是挂了?怎么维修呢?是不是要换芯片?请指教,谢谢 !
[
]
笔记本

网友:
百分百网卡坏,需要更换网卡芯片

网友:
可以先尝试把这根网线插到别的电脑或交换机上试试,确认网线的好坏,如果网线是好的,应该是笔记本网卡坏了。更换芯片费用高建议用U口网卡或者P口、网卡。

网友:
不用看了,更换网卡芯片和网卡管理芯片。

网友:
切记打雷一定要拔我已经修了N台被雷击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卡管理芯片是什么样的??网卡是不是由南桥管理啊??还有另外的芯片吗??还望大侠指教一下,先谢谢了哦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网友:
一般网卡还能找到,驱动都对的情况下,出现连接不上的情况,而且接口又是好的情况下都是网卡的滤波器坏了
雷电最容易网络坏滤波器的,这种滤波器一般网络设备(网卡,交换机,路由器和猫等)都带,建议先换滤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