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记主板郁闷问题

楼主(2008-06-02):
ASUS M2V
显卡刚换的新的8400GS  和8500
内存667  512M
硬盘80G
机器用了一年了
以前都好好的,中毒了系统重做,GHOST盘换了有7  8张盘,GHO上去就蓝屏
用原装系统盘装好后,打补丁,打了112个补丁,打完补丁就到滚动条那一卡一卡的进不去系统了
原以为是补丁问题,可换个显卡就能进去了,进去后都正常,过几分钟自动死机,在重起也到那个滚动条一卡一卡的
内存换过,显卡都是新的 换了2个,郁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搞2天了.不知道改换什么了主板??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吧

网友:
用9.0做一下系统

网友:
系统都换了很多盘了,都不行郁闷啊 电源在试

网友:
关掉cahe试一下吧,一般到滚动条不动了,说明有硬件没有检测过,电源\硬盘\内存\显卡如果都换过,只有关cahe试一下,不行,说明你的主板或VPU有问题了!

网友:
在换硬盘测试, 显卡换过,内存换过,电源主板和硬盘没换过呢.

网友:
硬盘换了还是不行, GHOST上去蓝屏

网友:
在进系统滚动条一卡一卡,
   也许是主板北桥芯片不良
ASUS的主板现在做工也不是那么好了,,,,<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