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判断电容好坏的另类方法

楼主(2008-06-02):
一般人们在测试电容器的好坏只是仅当万用表的试棒接触电容器的两极时是否发生冲击,发生冲击是好的,否则是坏的。
  这种判断是错误的。

  绝缘电阻的高低是电容器好坏的重要标志,用万用表能够检查出绝缘电阻的高低,当万用表的试棒第一次接连电容器两极时,因为电容器充电,指针必然发生冲击,试棒拿开后,经过5秒钟再试一次,如指针无明显的冲击,说明由于本身绝缘电阻高,电容器剩余电荷只漏去一点点,这种电容器是好的,如果仍然发生冲击,则说明5秒钟前充的电已经漏去,电容器的绝缘已经破坏。

网友:
有道理,经过第二次的检验以后,确定电容好坏的系数就更高一些了

网友:
呵呵,修PC板子的,好象用数字表的多哦,拆下,数字表一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