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当41

楼主(2008-06-02):
一SF648FX主板 开机一切正常,屏幕能点亮 。提示IBOS错误。上诊断卡当41 喇叭一直叫 短叫 IRDY灯狂闪。BIOS刷过,芯片是39SF040的,手边没有这样的片子,所以没有换过。IO换过(IT8705)。不上显卡也是一样 ,内存换过,槽刷过。故障一样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换芯片,重新刷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可以换不同的芯片刷......

网友:
1.bios
2.串口芯片
3.I/O
4.北桥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的问题,再刷!!!!!

网友:
上次修一块技嘉8LD533挡41,刷了BIOS,OK了

网友:
先排除BIOS芯片本省的问题再打CPU和内存座子的阻值
内存部分不稳定很容易引起BIOS校检错误的

网友:
就差75232了!

网友:
和我遇到的一款精英P4M266A-M2一样的毛病,我就是再换过N格BIOS芯片后还是不行,最后是有一个客户送来一个一摸一样的板子修内存供电,把他的BIOS读出来刷上就好了

网友:
精英的扳子为品牌机做OEM的比较多
OEM的刷精英原厂BIOS就不行

网友:
是BIOS程序出错的.上网下载一个BIOS程序重刷一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