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否关机,机箱电源指示灯常亮

楼主(2008-06-02):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改怎么查呢,发现正常的应有10V左右的待机电压,而长亮的板子没有

网友:
10V左右的待机电压?好牛哟!我还是把主板拿下来吧!测试正常的话就是机箱的问题了!还有就是楼主的问题问的好像不是很明确的!

网友:
POWER指示灯3根针我都测量了下,2根5V,1根10V以上,没错了,灯长亮的反而是那个没10V以上电压的板子,查出连着的一个小三极管,后面一个103电阻,拆电阻,电压升到16V,装上又变0 V,再查就是找不到连接的元器件了,谁有指示灯的电路图,搞个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没太听明白。如果主板使用正常,灯常亮无非是插反插错,再无其他

网友:
也就是只要插电源了,拿电源指示灯就一直亮的

网友:
待机电压有10V???

网友:
16V电压是哪来的?难道不是PC?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如果板子好用,电源灯亮就亮贝,用的板子插上电源有个电源指示灯就亮

网友:
假的吧...是不是刁难 我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正常???,开机灯常亮,你的一根针有5V另一根应当是接地才正常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块类似的主板

印象里比较深的是一块华硕的CUSL2-C的主板,就是不开机也是电源灯常亮的;同样,开机后关机也是常亮。但保证这电源灯位置没有接错掉。

反正能正常使用,就没有太注意去检测了。

网友B:
呵呵,估计是用数字万用表量的吧.万用表没电了,待机量出10v,也很正常啊.不过楼主也不想一下,待机时,从哪儿会有10v电压过来呢,

网友:
量一下板上所有二级体(没有几个),有没有击穿的,很多3.3V被击穿的灯常亮(亮度稍暗)。

网友:
我碰到过新板子(ASUS)来的时候就是电源灯常亮,问的ASUS的800说BIOS版本的问题,那批都那样,刷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估计是用数字万用表量的吧.万用表没电了,待机量出10v,也很正常啊.不过楼主也不想一下,待机时,从哪儿会有10v电压过来呢,

呵呵,我碰到过测220交流到过400多V,

网友:
我也怀疑过是数字万用表量的不正确,但是5V待机电压量的正常,灯一直亮的另外一根针倒没电压,正常的倒有10V电压,然后跑线到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接下来就没地方了,所以有谁知道灯开关的原理,不知道跟南桥有没关系,如果有,那一定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接错了,肯定的,我接过,有次接错了,通电就亮,后来一检查,还是接错了,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我都搞电脑十年了,这样的机器我有几十台呢,接线也检查过了,有时灯会不亮,但大都是长亮的,我估计不是跟BIOS有关就是和南桥有关

网友:
电源灯常量应该是灯的连接线插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