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系统怪问题

楼主(2008-06-02):
一台机器装系统,硬盘上有备份,还原时进ghost画面不定时死机,用光盘ghost了好几次都死机,用完整版也死机,备份时也会死机.把这台机硬盘放到别的机子还原后再拿到这台机器用,这台机器能顺利进xp用了几个小时都不死机.请教各位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而且系统老是出错,一个月装了好多次

网友:
散热,电源,内存,CPU,排除法……¥#……#

网友:
是内存吧,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昨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换了内存就好了.你也试试看

网友:
肯定是主板問題!!!!!

网友:
换CPU旁边的滤波电容 由电容失容引起

网友:
建议,建议。为什么回话的都是鸟儿们。各位班竹也显身一下吧。我是新手,对问题把握不住。

网友:
楼上的怎么说话呢
在论坛里是菜鸟那是刚加进来
你遇到问题大家是在帮你
听你这话怎么像是在害你似的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有可能你用的主板自带有系统保护功能,就像双敏主板一样,如果你做一个镜像,当你的系统出错后,你不把系统精灵卸载掉,恢复系统后是没用的,要么系统无法运行,要么死机,

网友:
楼主  谁说的多一样  只要有依据有经验就会回答你~
可能是你的CPU和北桥的散热有问题

网友:
是用GHOST时出问题是吧.可以尝试下:1>换内存试下.2>可能主板与GHOST相冲突(刷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