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开机红屏~加焊北桥N次

楼主(2008-06-02):
DELL 640M 开机红屏~ 外接是好的~屏线和屏都是好的~屏线插槽确定没问题~所以怀疑显卡到屏线插槽的一路有问题~
该机北桥集成显卡~
第一次加焊北桥~发现上电有时会掉电~掉电情况是开机电流上到0.65过3秒掉到0可以继续触发~
                                                                    但只要开机电流上到0.55时过3秒就会跳变到0.9左右~这时候屏幕是可以看得出有点亮度的但是没信号~ 此时按压北桥可以亮机但是还是红屏 多试了几次既然有一次按压北桥机器颜色正常了~

所以第二次加焊北桥~这次效果比较明显每次开机都红屏 哈哈 但是按压北桥没有出现过正常图像~

心想可能自己加焊得不到位~第三次找了个师傅来加焊~没想到回到第一次加焊后的现象了~ 心想可能是北桥坏了 或者拿有断线了 明天要去重做~

大家可有碰到类似问题分享下~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HP 520 绿屏的 换北桥也 没好  最后听说换屏好了  真是郁闷 我记得换过一次没好啊   所以请你注意 换了一个好的北桥情况一样的话就别换了 找别的原因  加焊肯定没的用的

网友:
这种故障很好修的呀!既然偏色了就量一下LVDS总线阻抗。跑一下到显卡的线路。电阻没问题就摘掉北桥看有没有断线。没有断线就重植北球装上去。

网友:
植桥这么容易呀,我上次用风枪350风速6拆没有拆好,把南桥拆坏了,不知道正确的应该如何必须要用BGA拆台吗

网友:
新手学习中
不知最后咋个解决法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从植就好了

网友:
对修本来讲,BGA只是基本要求。调查一下你就知道,坛里修得上量的都买了返修站。

网友:
这样就是:北桥坏了:前两天修也遇见一个和你一样的怪病:NEC的小机器屏少一个色发红用手压住北桥就好了:只后 我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 我明天就做了他~然后回学校 哈哈~ 结果要后天才能上报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V3000绿屏换NB好了

网友:
红屏绿屏什么的还真少见,不是楼主说的详细还以为仅仅只是偏色呢。看来还是缺少经验啊。希望楼主能把它搞定,咱也好跟着学习一下。谢谢了各位师傅

网友:
类似偏色处理过昭阳125,915GM北桥,屏线,屏确认正常,测主板屏线接口LVDS阻值,全正常,查看三对线的信号,发现其中一组信号偏弱,且无调制规律,更换北桥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