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4主板不认内存

楼主(2008-06-02):
有一块MS-7144的板子,老跑C1,报警,测各电压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换内存换CPU,刷bios都没有效果。
请飞翔老大指点。

网友:
飞翔最烦的就是档C1的板了!只有加焊NB了!不行的话只能更换北桥了!最好把内存到北桥的阻值打下哟1这样更能确定问题!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么 ?负载电压? 6个时钟? 还有91,92脚片选信号? 还有内存1,2脚系统管理总线有3.3V电压?

网友:
内存上没有所谓的片选信号,而系统管理总线SMB的位置是你说的91,92;1脚为参考电压,通过两颗精密电阻由VDDR分压而来;而2脚是一个普通的DATA线,通往北桥。

网友:
档C1的维修方法无非是测试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供电、上拉、参考、时钟、SMB、VDD_SPD、AD线阻值等等。其次刷BIOS换I/O,还有CPU,K8的内存控制器都是集成在CPU中的,不过内存,CPU也会有嫌疑。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经测,内存的负载供电电压是2.56V,基准电压是1.23V,CPU 的问题可以排除,因为CPU在别的板上是正常的,内存也是好的,BIOS早刷 过了,I/O也换过了,上拉排阻都是好的,现在我也怀疑是N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内存AD值看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