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低级问题 求师傅解答

楼主(2008-06-02):
一个5817
二极管
正向阻值比普通如4007管小很多,大概是有4007的四分一,该二极管是否正常?? 谢谢各位师傅~~~~~~~~
问题

网友:
反向电阻非常大的话就没有问题。可能是肖特基管。最好还是到新手区看点基础知识。凡事首先要靠自己。

网友:
部分二极管的正向阻值很小.这是正常的.只要其反向阻值正常.

网友:
反向阻值足够大。 不错是肖基特管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