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时间跑的快

楼主(2008-06-02):
精英462主板
故障现象:时间成偶数关系的跳动
秒指针走的现象(0 2 4 6 8)循环跳动,应次时间快了很多
之前更换过8705F/IO ATTP1的元件(原因,曾有3.3V短路过)
请问一下:次故障现象与更换上元件有关系吗

网友:
以前听说过
忘记是咋解决的了
记号

网友:
查CMOS电路!!!!!!!!!!!!!!

网友:
刷BIOS吧,应该会解决会问题

网友:
查RTC电路。换实时晶振32.768,以及谐振电容。
在个就SB了。

网友:
换时钟晶振和芯片,如果再不行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中毒了,刷BIOS                                           .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好像论坛里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32.768晶振有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