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液晶,可以通电,但没有信号,求助!!

楼主(2008-06-02):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BENQ 17液晶,能通电,但没有任何信号显示,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请高手指点,是哪里问题?

网友:
你看看主板有没有工作啊 ,查查它的工作条件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坏了,我也有这一故障,fu3024n和c5705坏

网友:
呵呵,是FU9024吧,还有5707,一般都是这两个有问题,还有那个电容,这个问题在论坛里好多朋友都弄过了.

网友:
看灯是否亮或闪,看屏接上主机看不没有很暗的图象.

网友:
明基坏得最多的就是高压一体板,故障高发的部位为:FU9024  C5707   0.22电容  801保险。

网友:
今天拆开看了,是VGA接头后面有一个二极管击穿了,但旁边的两个电感也烧坏了,不知道换一个上去行不行,今天问了明基的售后,换一个驱动板要240块,靠,还不如直接改成通用板呢

网友:
直接改成通用板 好了

网友:
已经查出故障了 为什么不为修呢 把坏的管子换掉 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看灯闪不闪,闪无信号输入信号板,不闪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