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的5200显卡只能显示第一页(显卡的型号)

楼主(2008-06-02):
一杂牌的5200显卡只能显示第一页,就是显卡的型号,然后就不显示黑屏了,重起还是一样,以前修过一个这样的故障,原因是显存边的一个电阻坏了,可这块卡显存周围的电阻全都测过,没发现问题,供电也正常.我感觉这块卡的问题应该不大,会是哪的问题呢?
显卡
黑屏

网友:
把电容换了!!!!!

网友:
电解电容还是贴片电容?

网友:
换了所有的电解电容无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