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量测

楼主(2008-06-02):
今天我在主板上拆了个场效应管,拿下来测试,我看过怎么判断好坏的视频,万用表打在蜂鸣档上,我用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阻值为470左右,接G极,为无穷大1,然后再接S极,万用表响,(导通),我把万用表笔对换,红表笔接D级,黑表笔接S极,万用表不响(?),视频上好象响的哦。这样的管子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网友:
以N沟道的管子为例,好的不管你怎么量,只有一个阻值,在500左右。P沟的与N沟表笔方向恰恰相反。
至于表笔的方向,自己量的的印象才深刻。

网友:
还得放电

三个点短接一下才可以的 。一般有一个500欧左右的阻值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