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7液晶偏色

楼主(2008-06-02):
现在有一台ACER17液晶,偏红色,拆开机测了三基色,正常,还有哪里问题会引起这种故障?ACER的这个屏,我问过,不能用普通的驱动板代换,有谁知道ACER的售后服务点?
ACER

网友:
看屏线和屏显IC,

网友:
线号线干扰有时也能造成偏色。

网友:
除了上述~
燈管老化~~也會讓 LCD 有點偏紅

网友:
量VGA线 R G B有没有断量R G B阻值确认哪根不正常 追到IC 之间线路如果元件没有坏就是IC坏了 灯管老化也会影响

网友:
入工厂模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