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KG 上半部缩场频,细白纹(已修好)

楼主(2008-06-02):
一方正FG769-KG 原来是下半部缩场频一半,更换了原TDA4869AJ为TDA4869J的场块后下半部分不缩场频,可上半部有细白纹,微微缩了一点场频
细白纹呈梯形状,上大下小

所有可能虚焊的地方都补过了,仔细查看了电解电容部分,电容上下并没有爆电容的情况
这样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

TDA4869AJ更换为TDA4869J会有差别吗?

原先换的场块是坏的,重新换了块新的场块就好了,交机使用至今未出问题,也就是说下次碰到上半部有横向细白纹的问题显示器,可以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场块要换一个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忘了是电容爆了还是虚焊了,总之很容易就搞定了

网友:
要把场频的零件全部换过。麻烦

网友:
自己顶上去,呵呵,今天碰到新问题了,所以才又来chinafix,发现自己的人品不咋地,没事都没想到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