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4PE2无法识别PCI设备

楼主(2008-06-03):
今天客户给我一块 ONDA P4PE2主板,主板不能认PCI设备,同时声卡也跟着没声音了。其它接口都没问题(例如USB,PRINT)插一块新的PCI网卡上去,指示灯能亮,证明PCI供电没问题,但无论现在怎么搞,就是不能认出PCI设备来。求版主给个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清空BIOS设置以后打一下PCI的数据线阻值
测试一下PCI时钟
如果主板上有板载PCI设备先摘除

网友:
一、换槽防止接触不良。网卡不要插在第一根PCI插槽。
二、BIOS恢复默认,注意IRQ中断。
三、打PCI AD线二极体值判断SB好坏。
四、屏蔽板载设备后再试(还是为了防止IRQ冲突)。
五、注意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