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MOS烧了sn40找不到,求助高手(附图)

楼主(2008-06-03):
修好后,可开机.但是外壳都组合后,又开不了.
又重新拆开一颗MOS烧了sn40找不到这颗,求助高手.
小小一颗芝麻大,搞不懂像三级管,在的cpu背后,应该是cpu供电的MOS管吧!

网友:
左边不是有个么?量一下是NPN的还是PNP的,找个代一下。

网友:
俺不敢乱代阿,老大的本本,烧了我家也毁了阿.

网友:
思绪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三极管有DGS极吗!!!这是一个MOS管。

网友:
俺少修本本请问可用哪颗代,麻烦本本高手们.

网友:
噢是的是的。。。看错,我当三极管了。呵呵。。

网友:
看错了没关系,最重要.....要能马上改.我以前也把一个男的当成是女的,差点..........哎呀真是老胡涂了

网友:
702就可以。。。。。。。。。。。。。。。。。。。。。。。。。

网友:
702找着了,试试看去,不行就让他好走吧.

网友:
还是不行,还有没代换的,请帮忙下。

网友:
烧成这样应该有地方短路造成的,建议更换新的MOS管之前检查一下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