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到主板老烧硬盘的原因?

楼主(2008-06-03):
我有一块华硕的754主板能正常开机!但就是老把硬盘搞坏!(有的不见分区!有的连盘都不能认)有那位知到原因!请分拆一下!
华硕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数据线的问题呢?
你再不就是南桥有问题呢?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买个好电源吧,不要在电源上省钱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IDE槽,然后换IDE,接着再看南桥了

网友:
同意张老意见。这种情况多出在使用劣质电源上

网友:
先换过好一点电源再说

网友:
曾经把一坨锡掉在南桥边上,连挂两个硬盘系统.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问题 电源的功耗不够 或电源的插口不良 老是坏 你还是先换了好电源再说吧

网友:
硬盘的电源和数据线是分开的,有可能是主板上的电源串入硬盘的数据线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你可以换到其他的电源上看看.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是你的板子有问题.你 说得不详细,你可以把你的排除过的问题也写上.这样大家才方便为你出注意.还有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
换南桥。毫无疑问。IDE上面的有些脚位的电压因为南桥不好导致它偏高。烧硬盘的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