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和LM358不能代换的

楼主(2008-06-03):
看下图LM358和LM393的脚位完全相同.
LM358 LM393

再看下图:内部结构图
LM358 LM393
细看两者是不同的.不能代换.

网友:
我今天修个板.LM393坏了.我只是查了下脚位图.以为LM358能代换.谁知......哎.大意的后果.

网友:
339是开集电极输出(简称开集输出),358不是开集的,驱动负载的方式不一样,关键就在这里。使用运放一定要注意输入,输出方式。

网友:
累计经验,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