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1键盘问题

楼主(2008-06-03):
修一台X31机器 ,同行拿过来说是键盘不好用 挡机 ,据他们说是给客户清理键盘后出现这个情况的,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检测一下就直接清理去了。键盘可以肯定是好的 换键盘试过。我拆机检测 发现 只要是8条腿以上的芯片 几乎被全部加焊过了,那个恶心的 要不是公司的老关系我真懒得去修  。( 实在很烦那些喜欢加焊芯片的人 更讨厌的是焊完了也不清理,害我拿洗板水清理了老半天.......) 发发牢骚  言归正传 。
   机器情况: 机器是可以开机的  不过开机后按任何键都不好用 机器开机就停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

    维修过程:检查键盘接口排阻电压 3.3V过来后 有一组(RN55的第8脚)变成了0.8V其他的都是3.3V  查图纸 这个脚位是直接通到H8的 第53脚的 (心中暗喜) 于是直接换H8 芯片 换完后开机测电压 ,还是0.8V  奇怪了 ,因为这个芯片可以肯定是好的  所以怀疑别的地方有问题但查了半天也没发现有哪里短路啊 漏电啊什么的 RN55也换了  如果再有问题的话就很有可能是座子了 不想换这个座子 于是就把3.3V直接从RN55的前端飞了过来 结果键盘竟然可以用了,虽然不明白是为什么 但修好了还是很高兴的 就装起来测试 发现 有5个键不好用 ESC   G  H  左边的ALT  和方向键 上 只好再次检查 怀疑是不是飞线引起的呢?  再次查图纸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

   思路:感觉应该是这个电压(RN558脚)在坏的时候是低电平 属于连键状态 现在通电了 但是没办法达到低电平 所以不能用 现在我要是找个电阻装上去也许会好,RN55是15K的排阻 其他3组正常 我只要找个差不多小点的电阻换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
   解决办法:换上去一个10K的电阻 开机测电压正常 开机进系统测试 通过 搞定了。

    我的疑惑: 至今不明白排阻没坏的情况下为什么这组电压会拉低其他的正常,难道是静电打的?

   提醒大家: 在帮客户清理机器的时候尽量小心些 有些客户不好说话的要事先测试一下或问清楚以前又没什么故障,感觉到不好对付的就叫他在旁边看着 万一出现什么意外也不能随便加焊芯片 如果以前是好的 只是不小心碰到的问题一般不会is大问题 要是人为修出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棘手了  还有就是坚决反对随便加焊完芯片焊完也不清理  搞得主板很恶心 应该爱惜客户的主板像爱惜自己的作品一样  残留在主板上焊油会腐蚀主板的,也许会叫你后悔的!

网友:
不理解,应该是芯片拉低的吧。但是芯片拉低的换个电阻它也照样升不起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在感觉不解啊  换了一个保证好的芯片 电压还是那么低 换个10K电阻 就OK了 呵呵  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机器好了.........

网友:
这个5M做什么用?!

楼下说的很对 我也看到那个5M了  空的 在板子上有点位没装芯片  应该是设计的时候做的  实际不用

网友:
这个R599应该是没打上去。它这里有两种方案。一个是3V上拉,一个5V上拉。实际打板的时候再视情况选择一个方案。

网友:
问一下,大家这些都是在哪里修的呀,各位技术是绝对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