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过来帮下忙

楼主(2008-06-03):
接到一块英特尔845D主板,跑不过内存,测了内存主供电只有0.75,换了MOS管,跟LM358都搞不定....请大家指点迷经...谢谢!

网友:
查场管,是几个给供的,有的是两个.还有管的D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跑线路啊  看是什么给它供电的

网友:
查了场管是LM358供给的,LM358供电有一脚-12V,查资料好像是+12的,再一个控制电压会不会是北桥控制的

网友:
这是供电不正常啊.查一下供电啊.看是那个管供的啊,还有滤波电容啊.看有没有异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