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1010 MOS管怎么区分好坏

楼主(2008-06-03):
在ASUS P4B800的板上的CPU下管是LD1010,电压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区分是哪个下管坏了?还有,LD1010怎么测量的时候怎么DS导通的呢》??
cpu

网友:
分辨不了就用换好的来判断,活人不能给尿憋死。

网友:
说的比较模糊
用数字表二极体测在板导通是正常的,取去来测的话这样也是正常的
S之间有个二集体值,用表碰一下G后,DS间变导通了,这是正常现象,具体可以在论坛里找找初级帖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