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联想LXB-L15C显示反色问题怎么调??

楼主(2008-06-03):
今天接倒一个联想LXB-L15C液晶显示器一个奇怪的问题,用户说显示颜色不对.连机上电检查发现显示的整个画面程反色,就是像彩色照片底片是一样的,为了印证,用做图软件做了一个彩色图片的底片全屏显示发现显示的图片不是底片式样而是正常的彩色图片,此图片在其他显示器上显示的是底片图片.还请那位大师能给指点迷津怎么调试??

网友:
那就是显示器搞成反色了。

网友:
是的,我感觉机器应该没有坏不需要更换什么东西吧,应该进入工厂模式能调整过来,但是不知道怎么进入工厂模式,或是刷一下软件应该能好的,缺此机器的文件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先刷下屏的程序再说 不好找程序只能换驱动板 没有好办法

网友:
是屏的问题啊.我碰到过了.是15寸的.

网友:
站内就有这种型号的原程序 你自己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587-1-1.html

网友:
谢谢论坛里的兄弟们的人心关注,特别谢谢6楼偶遇的热心回复,我去看了但是没找我要的联想LXB-L15C的文件.你或是那位兄弟要是有此机器的文件的话,能我发一份将十分干感谢!我的信箱地址:miqi3011432@163.com    miqi3011432@yahoo.com.cn         hb_zyg@hotmail.com

网友:
我有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是屏上的那个电位器开路了

网友:
8楼的朋友可不可以详细一些啊(最好有图,好理解啊),先谢谢了

网友:
你在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主心片都连锡,连锡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可能的,我就遇到过的,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的热心回复,各位指点的我都在认真检查,倒时候要是解决了一定要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不过那位兄弟要是还有建议的话欢迎跟贴.

网友:
我有一台显示反色的显示器,只有在亮度50 ,对比度7-10之间颜色才正常,亮度调高了之后屏上不是发亮,而是发灰,对比度越高,反色越厉害,就象颜色质量只有256色,屏上显示的字失真抖动,只有调刷新率75HZ时才有所好转,请问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2008-09-27):
我也有这样型号的屏....

我的开机后就是白屏.晕

网友:
用一个其它的屏代换测一下吧,我上次换了一个屏就好了,当然如果知道 屏电路的话,那就说不定可以维修了。祝您好运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颜色自动恢复一下 OK

网友:
让我来救你吧~~~如果是这个拿去。期待维修结果

56L1133-35-LG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