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OC的显示器,听我细细道来.

楼主(2008-06-03):
这个显示器是06年产的纯平显示器,这个显示器插电后能出现无信号提示,接上信号后没有显示器.黑屏,任何分辨率都试过了,一点显示都没有,考了数据后,好了,图象正常.但就是在800*600的时候,上边的图象跑到下面来了,所以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两个方面,一是拆掉信号线至CPU之间HS,VS对地的原件。。二是重刷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