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达人指教下15寸飞利浦105B10黑屏的检修思路

楼主(2008-06-03):
行幅调整电容63F 3.3UF爆炸,行管击穿..IRF640击穿..经代换后电源工作正常..能听到消磁声.
但是还是黑屏.
经检测G1 -47V
G2无电压
H无电压
望达人指教下检修思路..谢谢啦.
[
]
黑屏

网友:
G1 -47V
G2 无电压
H无电压
断开G2开机,对地直接测量其电压从300+慢慢到无...
[
]

网友:
高手都不空,我就帮不了你

网友:
检查 看尾板是否有短路 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