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类故障维修实例[键盘,鼠标,COM口]

楼主(2008-06-03):
案例:一块联想主板北桥芯片为 Intel 845PE 南桥芯片为 Intel 8280lDB
故障现象:主板能够显示,但键盘口不能使用。维修过程:排查键盘接口电路,键盘接口 5V 供电正常,时钟信号也有波形,键盘接口跳线安装正确,用万用表仔细检测键盘接口周围电路,其保险与贴片电感均正常,提升信号的排阻阻值正确,但滤波排容容值异常,更换此排容后,故障排除。
故障总结:以上的排查顺序比较详尽,我们以后维修此类故障时,也要参照这种维修方法以免遗漏。

网友:
鼠标接口损坏

案例:一块天虹 BB - P4PE 主板北桥芯片为 Intel 845PE 南桥芯片为 Intel 8280lDB
故障现象:主板能够显示,但鼠标口不能使用维修过程:排查鼠标接口电路,鼠标接口 5V供电正常,时钟信号也有波形,用万用表仔细检测键盘接口周围电路,其保险与贴片电感均正常,提升信号的排阻阻值正常,滤波排容容值也正常,怀疑为其控制芯片 1 / 0 芯片损坏,更换此芯片后故障排除。
故障总结:当我们排查完鼠标接口周围电路后,还没有解决问题时,一般是其控制电路本身故障,由于鼠标接口控制电路集成于 I/O芯片,所以只能更换 1 / 0 芯片了。

网友:
COM 端口损坏

案例:一块三帝 P848ALC 主板北桥芯片为 Intel 845 南桥芯片为 Intel 8280lEB
故障现象:主板能够显示,但 COM1 口不能使用维修过程:排查 COMI 端口电路,其接口处滤波电容完好,为 COM 端口芯片供电的两个二极管也没有损坏的痕迹, COM 芯片+12V 、-12V 供电正常,怀疑为 COM 端口芯片本身损坏。更换此芯片后故障排除
故障总结:排查 COM 电路时,排查顺序应为电容→二极管→COM 芯片→I/O芯片

网友:
请问版主.键盘滤波排容容值异常

网友:
请问版主.键盘滤波排容容值异常,这个排容容量是用什么法方测量出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