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怎么分组啊几个一组啊 去掉中间的一组可以吗

楼主(2008-06-03):
我的GPU掉了一个PIN是数据线,,我想去掉那组显存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怎样分组啊我的是双面8个显存正面和背面刚好重叠在一起.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了.谢谢

网友:
好象是 U1 U2 U3 U4区分的 一定要从后向前 减少现存

网友:
显卡的RAM分组是有一定规律的,有些拆了还要刷BIOS,你又没说是什么显卡,你说什么显卡又用图的话,我可以告诉你

网友:
我的显卡是  9800PRO256MB  显存是DDR2代的编号是K4N3236AE-GC22端PIN的点是正面第4个显存

网友:
要看什么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