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8-06-03):
一块杂牌的845GL..没法触发,,开机针有3.4V,,其他电压没测.用一个办法可以触发,,就是短接可开机针一下,,然后把COMS的跳线冒拿开可以触发.但是南桥温度猛升..所以其他电压没测,怕把南桥烧穿.电池和COMS跳线正常电压.此机是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就这样了,请问是什么原因?IO已经换过..估计不关IO的事..应该是南桥控制开机的

网友:
这样居然也能开机

SIS630E的主板,不能上电,开机开关上有3。6V,短接开关,不能上电,通过绿线开机线跑电路,可这线路却进入北桥,插上诊断卡,用镊子强行短路绿线,诊断卡显示FF,根本没跳动,可显示器却点亮了,进入系统,鼠标键盘都能用,而且能操作系统。关掉电源再跑电路,CMOS电源没通过跳线直接进入南桥,可跳线针上却根本没电,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啊???此机前一天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就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