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同样电路板是否会损坏数据?

楼主(2008-06-03):
求助一个问题。电路板坏的硬盘(各种问题都包括)换同型号同版本电路板会不会损坏数据?同样换电机伺服芯片会不会损坏数据?这里假设盘体没有损伤。
我曾经有一个三星40g硬盘不转,换同型号电路板可认但是只读不写。
芯片

网友:
能读就可以了啊
三星的有可能是写磁头有问题!

网友:
不会损坏数据. 要损坏数据是骗不懂的

网友:
楼上各种硬盘不同,有的换板会改变盘体里的参数的,到时候弄不成难度就很大了,找到原来的板装上去是不会回来的。我就遇到过,不一定都是骗人。昆腾的lct基本可以通换,不考虑容量大小都行。但并非都是这样。不是直接损坏数据,而是间接弄得没法弄好,数据出不来了。

网友:
我就换过几个!都没成功过哦

网友:
迈拓540的盘,我用40G的板换给20G的,也正常,呵呵。

网友:
呵呵,IBM大盘更换电路板,基本上无效,
nvram芯片不一样,所以说更换电路板,还是具体看那个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