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8-06-03):
客户送来一块775针主板,问题是,放CPU 用表测供电下管,DS及短,把CPU拿出来DS级就不短 什么问题导致的这样的问题,放负载上去,DS级也不短 请问怎么回事~~~~~~~~~~~~
cpu

网友:
有功耗就短 还是供电部分问题
有功耗就短 还是供电部分问题

网友:
先看一下775CPU坐上的那些针,有看不顺眼的,先用镊子拨一下....

网友:
因为插上U后,U的内阻是很小的,测的时候会呈现出短路现象,正常.这板子能用吗?

网友:
上CPU加电,上管有D极有12V供电,S极0v ,G极0v 因为手头没有这个板子的电源IC 换不了
郁闷之处是 上CPU下管 DS极短 阻值3 不过上负载或拿下CPU 有阻值 继续听讲~~~~~~~~~~~

网友:
回3楼 CPU针没有歪的
回4楼 CPU都没供电 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能触发吗?.........................

网友:
会不会是cpu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这种量出来的结果很正常呀。你的主板到底是什么问题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