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居然也能开机

楼主(2008-06-03):
这样居然也能开机

SIS630E的主板,不能上电,开机开关上有3。6V,短接开关,不能上电,通过绿线开机线跑电路,可这线路却进入北桥,插上诊断卡,用镊子强行短路绿线,诊断卡显示FF,根本没跳动,可显示器却点亮了,进入系统,鼠标键盘都能用,而且能操作系统。关掉电源再跑电路,CMOS电源没通过跳线直接进入南桥,可跳线针上却根本没电,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啊???此机前一天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把诊断卡扔一边去,你那个诊断卡是吃素的,遇到这类机器,不但帮不了忙,还可能碍事。检查开机电路找故障。直接短接绿黑线能开机的也不是一个两个。

网友:
很感谢张先生的回复,这几天我看了您发布的很多资料,给了我很多帮助。可这台机器的绿线通过跑电路,它在板子上居然跑到北桥里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可能都没弄清楚线路的走向,跑电路也没跑对,再说既然有个CMOS跳线,怎么可能不经过跳线直接进南桥,还有,跳线针上没电压,肯定不能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曾经跑IBM板上的电池正极直接进SB

网友:
方法一,找一张电路图,看图找故障。
方法二,从绿线、开机插针,兵分二路往南桥、I/O、单独的开机芯片。方向跑。(主板上就这些芯片与开机有关)

网友:
没见过绿线去NB的!电路跑的有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
顺便顶2楼~
把你的卡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