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工具怎么刷BIOS

楼主(2008-06-03):
平时刷这个都是主板正常开机上网下载一个,然后在DOS里搞的,有1步重要<首先是备份旧的,然后再刷新版本的.各位高手修板的时候一般是用专用编程器刷的吧????如果不知是什么牌的板子上哪找官方BIOS??

网友:
那就刷个BIOS芯片相同,芯片组相同,板型差不多的BIOS

网友:
进XP系统里面刷啊~~~有的BIOS可以支持的啊~~~~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找块一模一样的好板子,然后热插拨也可以...

以前经常用到起的方法,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