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开机三无!

楼主(2008-06-03):
一杂牌(新世纪)的显示器开机后,无显示!电源指示灯正常!经测行输出电压只有50V ,请问正常吗?
请教大家如何修此显示器!有时可以显示,有时无显示!
显示器

网友:
你是行输出电路虚焊了,加焊一下就OK了.

网友:
2次升压电路看有什么虚焊的地方没有

网友:
请问50V 的电压正常吗?测显管的灯丝有 5V 供电哦~! 会不会是视放在问题哦!

网友:
你的50V是在那个地方测的,是升压后的,还是升压前的,灯丝电压偏低,换了给灯丝滤波的电容,

网友:
没经验,我也来学习帮不了你.

网友:
开机三无!你以前是修电视的吧!!电视有个三无,无图像、无声音、无光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