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黑屏的问题。

楼主(2008-06-03):
现显示器的情况是,开机无论联机与否,绿灯一直都在亮着,但屏幕一直黑屏。检查行电压在56V左右(不知正常否)。请问大家下部该怎么检测?

网友:
黑屏 你要检查 行电路是否工作了 如行电路不工作 看样子你的供电是是有了 应从行管的B极查有无信号 一真到行场芯片 是否正常工作了 供电有没有?如果行工作了 就查 G1和G2极和灯丝电压都是否正常?如里不是专业维修员请送修吧自已不要乱动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行场IC没有工作.检查一下其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前题是MCU必须工作正常.

网友:
先说我不是专业人士,只是搞电脑装机销售的,只懂皮毛电路知识。现检测行电路并没有工作,只有C极有上述的56V电压,所以行变压器次极也是都没有电压。想检查行场IC却不懂哪个引脚。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若不是行场IC问题又该怎样检修。本人真想学习下硬件维修,即使修坏也无所谓吧!!至少懂得点显示器原理!~!!多谢各位指点了。

网友:
还有有个问题,二次升压管拆下测量是不是测不出好坏啊?我觉得可能是二次升压的问题。但拆下升压管后感觉是良好的。

网友:
呵呵跟我一样修坏就算了.